[求助] 运放失调

楼主(2025-07-15):
请问普通的运放,没有特殊结构的,比如常见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,失调电压一般在多大,用这种结构做成的BG,失调在多大

网友:
一般根据工艺的Vth 失配和尺寸来算
0.2m~10mV都有

网友A:
不优化默认按10mV算。

网友B:
薄栅5V器件按照mc仿真的经验,最差按10mV估算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薄栅5V器件按照mc仿真的经验,最差按10mV估算差不多。

请问您说的是指运放的失调吗,因为我提问的是两个问题,不知道您回答的是哪个

网友:
至少考虑10个mV吧, 实际流片出来可能10个mV都打不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您说的是指运放的失调吗,因为我提问的是两个问题,不知道您回答的是哪个

...

对,单运放的失调按照10mv评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优化默认按10mV算。

加了斩波后大概能到什么量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了斩波后大概能到什么量级

斩波后能到uV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