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下place阶段时钟是理想的,工具是怎么修setup vio的?

楼主(2025-07-15):
如题?

网友A:
修data path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data path呗

你好,如果place阶段opt多次之后,跟没opt之前的违例数量、大小都差不多,那这种是后端修还是让前端优化数据路径好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果place阶段opt多次之后,跟没opt之前的违例数量、大小都差不多,那这种是后端修还是让前端优化 ...

这不应该,不可能完全不一样吧,你报一下logic level, 如果logic level太长,delay 太大修不掉就和前端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应该,不可能完全不一样吧,你报一下logic level, 如果logic level太长,delay 太大修不掉就和前端 ...

好的,不完全一样,只是差不多,就是违例都是在0.7左右,数量也都是在1500左右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不完全一样,只是差不多,就是违例都是在0.7左右,数量也都是在1500左右。
...

你的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比较大,place结果不一定是前端的设计问题,跟你的FP,bound啥的都有关系,还是要根据具体的path违例来调整优化。如果真的是一个违例path上几乎没啥buf,全是逻辑cell,再考虑是否在cts阶段调树解决,到CTS阶段还是解不掉再找前端一起看能否打拍或者改设计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比较大,place结果不一定是前端的设计问题,跟你的FP,bound啥的都有关系,还是要根 ...

也有可能,违例比较大的是两个模块之间的dff,时钟模块距离其中一个模块比较近,另一个比较远。我做的是一个block,bound都是默认的guide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有可能,违例比较大的是两个模块之间的dff,时钟模块距离其中一个模块比较近,另一个比较远。我做的是 ...

你可以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设了dont touch,有可能一个cell被设了dont touch它就不能clone,然后连了几千个fanout,transition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