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CP瞬态仿真电流的问题

楼主(2025-07-15):
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漏开关的CP,电源电压是2.5V ,进来的偏置电流是10uA,电流镜复制比例是1:10。输入就给PLL锁定的理想输入。输出的上下电流应该是100uA,可是为什么仿真出来是160uA呢,电流大了这么多?
我想过是不是对电流管的漏端的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,但是仿真出来电流管漏端也已经基本不变了,不会有充放电电流了

电路图

电路图

仿真结果

仿真结果

网友:
沟长取的多少?沟长太短的话电流失配会很大。想要准确电流复制最好用cascode电流镜吧,一个管子的电流镜受沟长调制效应影响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