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SB Host 初始化后的Training到Polling.Active卡住

楼主(2025-07-15):
各位,
      最近正在验USB,VIP作为Device。在用C对Host进行初始化之后,连接上Device,开始进行训练。但是训练到Polling.Active之后,就卡住不往下走了。此时,如果读取Host 的STS的话,HSE为1。
      从VIP的log来看的话,在出现
UVM_INFO : 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usb_ss_8b10b_encode] Dir: RX : First codegrpup disparty changed from expected.
之后,又出现Warning提示:
UVM_WARNING: 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register_fail]: USB SS PHYSICAL CHECKS: data_coverter_8b10b_disparity] Description: Incorrect Disparity detected during 8b10b decode.
        请问,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A:
大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下usb的验证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下usb的验证吗

我自己这不都在问人嘛。

网友B(2025-09-16):
用的哪个phy?这个log看起来有点像是8b10b编码不对,phy解不出来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的哪个phy?这个log看起来有点像是8b10b编码不对,phy解不出来东西

Faraday的,Controller也是他家的。
log中主要部分如下:

...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0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SS.Disabled] [Upstream] Valid VBUS detected -- transitioning immediately to Rx.Detect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.svp(1031) @190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.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 [process_request_RX_TERMINATION_ON] Called routine: process_request_RX_TERMINATION_ON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0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Rx.Detecgt.Reset] LTSSM state is Rx.Detect.Reset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0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rx_detect_reset_state] VIP initially configured with speed SS, number_of_lanes_support LANE_SUPPORT_1, init_number_of_lanes_support LANE_SUPPORT_1 confi_line 0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3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change_physical_power_state] Rx.Detect.Reset:Power state change complete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common.svp(7) @1903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is_valid_usb_ss_service_request] Received ESS_WORKING_SPEED request with same speed (SS) as current speed (SS). Ignore service request and physical_usb_ess_working_speed (SS) remains uncharged.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common.svp(7) @1903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is_valid_usb_ss_service_request] Ignoring request to turn scrambling on. Srambling is already on.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3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Rx.Detecgt.Reset] Not a warm reset -- transitioning immediately to RxDetect.Active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300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Rx.Detecgt.Active] LTSSM state is Rx.Detect.Active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307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perform_physical_receiver_detection] Rx.Detect.Active: Far-end receiver termination detected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307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Rx.Detect.Active] Far-end receiver termination DETECTED -- transitioning to Polling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common.svp(7) @190307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is_valid_usb_ss_service_request] Ignoring request to disable data transmission. Only valid when in power state P0.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0507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change_physical_power_state] Polling.LFPS: Power state chagne complete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193203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Polling.RXEQ] LTSSM state is Polling.RxEQ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.svp(1031) @193203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.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 [transmit_to_physical] Add skew of 0.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.svp(1031) @197782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.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 [set_symbol_lock] Dir: RX - Set symbol lock status: 1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common.svp(3979) @197782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usb_ss_8b_10b_encode] Dir: Rx: First codegrpup disparity changed from expected.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common.svp(3979) @197846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usb_ss_8b_10b_encode] Dir: Rx: First codegrpup disparity changed from expected.
UVM_WARNING /vip/usb_3/vip/svt/common/sverilog/src/vcs/svt_err_check_status.svp(583) @197846.000ns: uvm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 [register_fail: USB_SS_PHYSICAL_CHECKS:data_converter_8b10b_disparity] Description: Incorrect Disparity detected during 8b10b decode., Reference: USB 3.0 Spec v1.0: 6.3: Symbol Encoding - Direction: RX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205935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Polling.Active] LTSSM state is Polling.Active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link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link_ss_ltssm.svp(2307) @207991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ss.ltssm [Polling.Configuration] LTSSM state is Polling.Configuration
UVM_ERROR /vip/usb_3/vip/svt/common/sverilog/src/vcs/svt_err_check_status.svp(583) @208282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.link_ss_rx [register_fail: LINK RECEIVER: skp_symbol_ratio_low_check] Description: Check if the SS Rx calculates an appropriate SKP to other-symbol ratio., Reference: USB3.0 Spec v1.0: 6.4.3 - DEVICE Super-Speed Rx Skip-Symbol ratio is not correct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.svp(1031) @266038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.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 [receive_data_loop] Dir: RX - Sampled dead line. Driving symbol lock to 0.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usb_physical_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.svp(1031) @266038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phys_lane[0].svt_usb_physical_port_ss_serial [set_symbol_lock] Dir: RX - Set symbol lock status: 0
UVM_INFO /vip/usb_3/vip/svt/sverilog/src/vcs/svt_usb_object_detect.svp(1131) @266076.000ns: usb_test_top.env.device_agent.link_mon.ss.object.RX[0] [add_symbol] Flush symbols on symbol_timeout_timer.

而DUT(Host)那边,是197725.729ns进入Polling.RxEQ; 201821.739ns进入Polling.Active之后,就无法跳转到别的状态了。
不知道有什么debug方向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