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-litho安装求助

楼主(2025-07-15):
按教程装好了slitho和scl。scl server也可以启动。但是启动slitho的时候提示没有feature。请问是应该在Synopsys.dat里面手工加入什么feature吗?多谢各位大佬!

网友A:
安装文件Path了木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文件Path了木。。

已经按照教程用1patch打了,scl和slitho都打了: ./1patch -ecc xxx,命令行显示也patch成功了

楼主:
或者有没有大佬能分享一个可以用的slitho+scl包,多谢!

网友B:
三个Feature:SL_APEX、SL_ELITE、SL_ELITE_DP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个Feature:SL_APEX、SL_ELITE、SL_ELITE_DP.

多谢大佬!请问应该怎么加到Synopsys.dat里面?我会用vim打开编辑,但是怎么写呢。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个Feature:SL_APEX、SL_ELITE、SL_ELITE_DP.

大佬能分享一下这三个feature分别的ck和LK是什么吗,我写进.dat文件试试,多谢!

网友C:
SL_APEX
SL_APEX_DP
SL_BASE
SL_ELITE
SL_ELITE_DP
SL_EUV_ELITE
SL_EUV_ELITE_DP
SL_PWA_ULTR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L_APEX
SL_APEX_DP
SL_BASE

大佬能分享一下这几个feature分别的ck和LK是什么吗,我写进.dat文件试试,多谢!

楼主:
已经搞定了,谢谢各位。

网友(2025-10-28):
引用 楼主:
已经搞定了,谢谢各位。

怎么弄啊,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