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Virtuoso中通过.cdsinit和.cdsenv两个文件修改初始仿真曲线设置

楼主(2025-07-16):
鉴于之前的教程都比较模糊,决定给出详细的版本。

首先我们要操作的两个文件:.cdsinit 和 .cdsenv
在自己的home目录下,找出这两个文件,或者从别处复制

右键文件选择open with gedit,下一步在.cdsinit(注意不是cdsinit)文件里面,插入以下几段代码,把仿真的曲线背景变成白色,线加粗

然后在.cdsenv里面,find找到font字眼

找到这些语句,第一个14表示字号,axis表示坐标轴,直接改大就行了

网友:
很好的小技巧,可以省點影印耗材。

网友(2025-11-21)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感谢分享!

学习了,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