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源开关电荷泵电流瞬态仿真问题,电流关闭慢

楼主(2025-07-16):
各位大佬,我在仿真一个源开关CP时遇到了一个电流的问题,就是电流管子太慢了。

这是电路图
这是仿真结果,可以看出是电流管的源端,电压上升地太慢了
上面dummy管尺寸是开关管的一半,但是我将dummy管尺寸设置和开关管一样后,电流很快就可以关闭了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A:
这种结构的劣势就是速度,不常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结构的劣势就是速度,不常用了。

大佬我刚刚弄明白来了,把dummy的尺寸变大电荷泄放也就更快了,不过NMOS如上图是正常的,pmos为什么会有尖峰呢,pmos电流管的源极也没有跳变呀,大佬能帮忙看一下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佬我刚刚弄明白来了,把dummy的尺寸变大电荷泄放也就更快了,不过NMOS如上图是正常的,pmos为什么会有 ...

你的这个Icp多大啊,我怎么看着导通你的充放电电流不一样大啊,一个8uA一个93uA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这个Icp多大啊,我怎么看着导通你的充放电电流不一样大啊,一个8uA一个93uA。 ...

发错图了,做了两个一摸一样的,一个8u一个100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