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CMFB环路补偿的问题,看不懂

楼主(2025-07-16):
自己画的图,一个共模反馈环路,看不懂这个电容(蓝色标识)是怎么起到补偿效果的。仿真起来确实有效果。不加这个电容的话肯定是会不稳定的。
miller补偿也不太像,硬推有点难推出来,欢迎大神指点

楼主:
而且CMFB放大器用的还不是二极管连接的负载,或许是为了加大loop gain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而且CMFB放大器用的还不是二极管连接的负载,或许是为了加大loop gain?

这里有二极管连接的负载啊,你把左边的五管运放抽象成一个模型放在电路里就好理解了,M10是第二级的放大管

网友A:
把R3电阻看成为0,不就是个二级米勒运放么。
通路加点电阻没啥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R3电阻看成为0,不就是个二级米勒运放么。
通路加点电阻没啥区别

那2这里的极点呢

网友B:
Cc2并不是提供了Miller反馈,Miller电容要求接在反相端,个人认为这里的Cc2提供了一条前馈的路径,应该是提供了一个零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c2并不是提供了Miller反馈,Miller电容要求接在反相端,个人认为这里的Cc2提供了一条前馈的路径,应该是提 ...

但是提供的是右半平面零点,和miller相似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提供的是右半平面零点,和miller相似

Miller补偿提供了一个右边平面的极点,是因为反相了
这里并没有反相
gmvt+sCvt=0
所以提供的是LPF的零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iller补偿提供了一个右边平面的极点,是因为反相了
这里并没有反相
gmvt+sCvt=0

从右边看是这样的,那这个零点是为了补偿哪个极点,1处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