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片外电容的ldo仿真

楼主(2025-07-16):
STB仿真带片外电容的LDO时,需要屏蔽片外电容吗

网友A:
楼主可以先尝试得到系统的环路增益。STB仿真就是分析环路增益。如果片外电容会影响环路增益,就不能屏蔽它。
简洁版:不能屏蔽

网友:
你可能得先想一下为什么这种ldo输出要带个电容

网友:
你得先知道什么叫片外电容LDO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先尝试得到系统的环路增益。STB仿真就是分析环路增益。如果片外电容会影响环路增益,就不能屏蔽它 ...

666,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