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Xilinx高性能8通道PCIe-DMA控制器IP,SGDMA,QDMA,CDMA,V4L2驱动,高速视频采集和显示

楼主(2025-07-16):
Multi-ChannelHigh Performance PCIe QDMA&RDMA IP
1    介绍
基于PCI Express Integrated Block,Multi-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实现了使用DMA地址队列的独立多通道、高性能Continous(CDMA)或Scather Gather DMA(SGDMA),提供FIFO/AXI4-Stream用户接口,FIFO用户接口支持Stream(数据流方式)和Packet(数据帧方式)模式。
基于PCI Express Integrated Block,Multi-Channel PCIe RDMA Subsystem实现了使用DMA Ring缓冲的独立多通道、高性能/超低延时/超低抖动Continous Ring DMA,提供FIFO/AXI4-Stream用户接口,FIFO用户接口支持Stream(数据流方式)和Packet(数据帧方式)模式。
1.1     特性
Ø  支持Ultrascale+,Ultrascale,7 Series的PCI Express Integrated Block
Ø  支持PCIe 2.0,3.0,4.0速度;PCIe x4,x8,x16链路宽度
Ø  支持64,128,256,512-bit数据路径
Ø  64-bit源地址,目的地址,和描述符地址
Ø  多达8个独立的host-to-card(H2C/Read)数据通道或H2C DMA,H2C DMA效率高达90%以上
Ø  多达8个独立的card-to-host(C2H/Write)数据通道或C2H DMA,C2H DMA效率高达90%以上
Ø  AXI4-Stream/FIFO用户接口(每个通道都有自己的AXI4-Stream/FIFO接口)
Ø  FIFO用户接口支持Stream(数据流方式)和Packet(数据帧方式)模式
Ø  每个DMA引擎支持DMA地址队列,队列深度可达32
Ø  每个DMA引擎支持DMA Ring缓冲,Ring缓冲深度和个数可配置
Ø  RDMA的超低延时和超低抖动性
Ø  H2C DMA支持视频显示定时时序输入控制
Ø  AXI4-Lite Master接口允许PCIe通信绕过DMA引擎
Ø  Scather Gather描述符列表支持无限列表大小
Ø  每个描述符的最大传输长度为4GB
Ø  MSI中断
Ø  连续描述符的块获取,支持描述符预取
Ø  中断或查询模式
1.2     应用
本内核体系结构支持广泛的计算和通信目标程序应用,强调性能、成本、可扩展性、功能可扩展性和关键任务可靠性。典型应用包括:
● 数据通信网络
● 电信网络
● 宽带有线和无线应用
● 网络接口卡
● 用于各种应用程序的服务器add-in card
典型应用如下图所示:

图 1 Multi-Channel PCIe QDMA&RDMA Subsystem典型应用:8通道视频采集和视频显示
2   概述
Multi-ChannelPCIe QDMA&RDMA Subsystem作为一个高性能DMA数据搬移器,内核通过AXI4-Stream/FIFO接口直接连接RTL逻辑。使用提供的字符驱动程序,AXI4-Stream/FIFO接口可用于PCIe地址空间和AXI地址空间之间的高性能数据搬移。除了基本的DMA功能,DMA支持多达8个独立的upstream和downstream通道,每个通道支持深度为32的DMA地址队列,以及深度和个数可配置的DMA Ring缓冲,另外还允许PCIe通信绕过DMA引擎。
图 2 Multi-Channel PCIe QDMA&RDMA Subsystem概述
2.1     特性概要
基于描述符提供的信息:源地址,目的地址和传输数据长度,Multi-Channel PCIe QDMA&RDMA Subsystem实现Host存储器和PCIe DMA子系统之间的数据搬移。这些DMA可以同时是Host to Card(H2C)和Card to Host(C2H)传输。每个DMA通道对应各自的AX4-Stream/FIFO接口,DMA从Host存储器获取并解析描述符链表,基于描述符链表信息完成自己通道的数据传输,然后使用MSI中断发出描述符完成或错误的信令。内核也提供多达16个输出到Host的用户中断信号。
每个FIFO接口支持Stream(数据流方式)和Packet(数据帧方式)模式。在Stream(数据流方式)模式下,C2H和H2C的DMA长度必须是XFER_BYTE的整数倍,FIFO接口上的数据按照数据流方式进行传输(即无keep和last指示);在Packet(数据帧方式)模式下,C2H和H2C的DMA长度是可以任意字节,FIFO接口上的数据带keep和last指示,按照数据帧方式进行传输。
主机可以通过以下2个接口访问用户逻辑:
Ø  AXI4-Lite Master配置接口:这个接口是一个固定的32-bit端口,用于对性能要求不高的用户配置和状态寄存器的访问
Ø  User Register:这个接口是多个32-bit向量信号和1-bit信号,这些信号来自对应DMA通道数据搬移过程中产生的控制或状态信号
3   产品规格
结合Integrated Block for PCI Express IP,Multi-Channel PCIe QDMA&RDMA Subsystem为PCIe提供了一个高性能的DMA解决方案。
3.1           性能
Endpoint配置参数:
1.    Max PayloadSize=256-byte
2.    Max ReadRequest Size=512-byte
3.    DMA TransferLength = 4MB
C2H& H2C DMA性能:
1.    PCIe3.0 x16,C2H DMA和H2C DMA速度大于14GB/s
2.    PCIe3.0 x8,C2H DMA和H2C DMA速度大于7GB/s
3.    PCIe2.0 x8,C2H DMA和H2C DMA速度大于3.6GB/s
4.    PCIe2.0 x4,C2H DMA和H2C DMA速度大于1.7GB/s
3.2           资源
表1 PCIe 3.0 x16 DMA Subsystem资源(8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65424
117356
78
1
表2 PCIe 3.0 x8 DMA Subsystem资源(8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31688
53997
41
1
表3 PCIe 2.0 x8 DMA Subsystem资源(8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29372
40342
20
1
表4 PCIe 2.0 x4 DMA Subsystem资源(8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23595
27989
33
1
表5 PCIe 3.0 x16 DMA Subsystem资源(1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22107
46116
30
1
表6 PCIe 3.0 x8 DMA Subsystem资源(1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8690
18174
17
1
表7 PCIe 2.0 x8 DMA Subsystem资源(1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8500
12343
8
1
表8 PCIe 2.0 x4 DMA Subsystem资源(1通道)

LUTs
FFs
BRAMs
PCIe
资源
6451
7999
12
1
3.3           驱动程序
(1) Windows WDF (Queue or Non-Queue,Ring)
(2) Linux (Queue or Non-Queue,Ring)
(3) V4L2
4    交付清单
可交付资料:
1. 详细的用户手册
2. 设计文件:源代码或网表
3. 时序约束
4. 测试或Demo工程
5. 技术支持:邮件,电话,现场,培训服务
Multi-Channel High Performace PCIe QDMA&RDMA IP.pdf (282.36 KB , 下载次数: 4 )

Multi-Channel High Performace PCIe QDMA&RDMA Subsystem User Guide.pdf (628.38 KB , 下载次数: 3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