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没办法插入filler cell

楼主(2025-07-16):
请教一下各位大佬,我在使用ICC2时,绕线结束后想插filler cell,但是标准单元库.lib中是没有filler cell的只有LEF才有,当我使用命令create_stdcell_fillers -lib_cells "*/V5NBL_DCAP06U"时,工具会报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*/V5NBL_DCAP06U,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

网友A:
你在create ndm library的时候,create_workspace -flow 如果选择normal,那只有lef有但lib没有的cell不会被create,
所以你可以再create_workspace -flow选择physical_only,filler cell就会存在

楼主:
没有人吗

网友:
我这里脚本是:create_stdcell_fillers -lib_cells [list FILL64BWP7T FILL64BWP7TLVT]
是不是不能用通配符。直接修改为
create_stdcell_fillers -lib_cells V5NBL_DCAP06U 呢?

网友B:
你的Physical Library里面有Filler吗?Filler没有时序的,你得看你的NDM里面有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Physical Library里面有Filler吗?Filler没有时序的,你得看你的NDM里面有没有。 ...

你好 我该如何查看我的NDM中有哪些cell呀,我也是刚接触icc2,我在生成NDM时 create_workspace 的-flow是normal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Physical Library里面有Filler吗?Filler没有时序的,你得看你的NDM里面有没有。 ...

你好,我该如何查看我的NDM里有什么cell呀,.ndm打开是乱码,我也是刚刚接触ICC2,以前用的是icc,我在生成NDM时,用了create_workspace -flow default,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create ndm library的时候,create_workspace -flow 如果选择normal,那只有lef有但lib没有的cell不会被 ...

大佬,我想问一下,我在使用了-flow physical_only后额外生成一个NDM,吃进去确实有了filler和dcap cell,但是我在get_lib_cells时发现,physical_only生成的cell名字都带/frame,比如我这里是DBH的工艺库,normal生成的ndm下某一个或门名字为DBHXXX/V5NBL_OR3D4U,而physical_only的ndm名字为DBHXXX/V5NBL_OR3D4U/frame,并且整个设计调用的cell的ref_name都带有frame,请问为什么会多出这个frame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想问一下,我在使用了-flow physical_only后额外生成一个NDM,吃进去确实有了filler和dcap cell ...

我猜测是因为physical_only出来的cells没有带timing资讯,不过如果使用上没有影响的话就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