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lta-sigma adc的非线性误差问题

楼主(2025-07-16):
在仿真搭建的二阶delta-sigma adc模型时,发现输入在接近vref时,输出会有较大的误差,后来发现积分器输出饱和,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,有没有相关参考文献解释这个问题的,望大佬不吝相助,谢谢!

网友:
饱和调系数,

网友:
系数问题,多位量化也可以降低积分器输出摆幅,阶数高则会使能输入的最大信号变小,把第一级积分器系数调小也能降低积分器输出积分器。可以去咸鱼买课移知的盗版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