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工艺库中的金属层的电流密度如何计算

楼主(2025-07-16):
工艺库中的金属层的电流密度如何计算

下图是smic工艺库文档中的金属层的电流密度计算公式:
版图中的一条M3金属线,L=100um,W=0.05um,按照上面的公式计算是current density=0.045mA/um?

与我进行EMIR仿真得到的电流密度差距较大,请问我上面的计算方式正确么?

网友A:
单位不对,表格里,单位是mA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位不对,表格里,单位是mA。

我对这个问题也有点疑问,它上面那句话写的明显是每um的最大电流,也就是电流密度呗,单位应该是mA/um,但是表里的单位又只是mA??

网友B:
没问题吧,它的计算公式里已经有w了啊,单纯的数值的话其实就是电流/w,就是你的数值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问题吧,它的计算公式里已经有w了啊,单纯的数值的话其实就是电流/w,就是你的数值啊 ...

意思是按照表里的公式算出来的数值是电流密度么,还是只是电流值啊(它单位写的是mA),电流密度不应该是电流除以宽度么?为什么公式里要乘上W呢,这样是不是就不是电流密度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按照表里的公式算出来的数值是电流密度么,还是只是电流值啊(它单位写的是mA),电流密度不应该是 ...

就是表达方式的区别,不用纠结,你现在表格显示的是电流,要是表格上显示电流密度就把你表格里的w拿掉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表达方式的区别,不用纠结,你现在表格显示的是电流,要是表格上显示电流密度就把你表格里的w拿掉就 ...

OKOK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