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补偿类型

楼主(2025-07-16):
请问在折叠式运放的尾电流源和LDO功率管的输出之间 插入了一个小电容 请问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?是一种Miller补偿吗?

电路结构如上所示
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

网友A:
looks like cascode compensati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oks like cascode compensation

感谢提醒解惑 我具体去找找文献

网友:
问一下左边两条支路的输入是什么?VPOS和VNEG?不然这个电路的反馈很奇怪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