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线上的net名字不显示问你题

楼主(2025-07-16):
用的中芯国际的PDK,设置都是默认的,检查了也没啥问题,把线放再pin上为什么不显示net的名字呢?有哪位大神解答下吗?非常感谢!

移动线前

移动线前

移动线后

移动线后

相关设置

相关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xtract layout下

刚试了下,没有反应

网友B:
Q一下,如果线上没net名,可能是 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 OFF了,打开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一下,如果线上没net名,可能是 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 OFF了,打开试 ...

这个默认也是开着的,我刚看勾也是打着的

网友C:
把pin layer 改成跟metal 相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pin layer 改成跟metal 相同

确实是这个问题,台积电工艺里面pin和label都打金属pin层好像都可以识别到net名,但是中芯国际工艺pin打Mntxt层金属识别不到net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