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分频器的速度不够 求大佬指点

楼主(2025-07-16):
      模拟IC设计萌新一枚,敬请各位大佬指点~
      需求是一个输入为20G,输出为10G/6.66666G的2/3分频器。D-latch的谐振频率需求是10G。

      目前在按照书上的内容搭分频器,分频器的总体结构如图所示(图“总体分频器设计”)。其中只用到了门电路以及D-latch。电路设计均采用电流模的模式,差分输入与输出。D-latch设计如图所示(图“D-latch设计”);门电路设计如图所示(图“门电路”)。
      本电路的供电电压为900mv。
      D-latch的谐振频率是10GHz,测试方法为输入的clkp与clkn均给600mv,两个D-latch互联。左latch的qn、qp接右latch的dn、dp;右latch的qn、qp接左latch的dp、dn(反过来连)。然后瞬态仿真给一个噪声,然后电路靠此噪声起振。振动频率为10GHz,输出上限720mv,下限480mv。
      门电路测试:Ap,An给VDD、VSS,Bn、Bp接20G时钟信号,输出亦为差分输出20G的信号,上限900mv,下限350mv。
      后搭建了此2/3分频器,对整个分频器进行测试。测试了1G,10G,16G,20G输入的方波信号。高720mv,低480mv。

D-latch设计

D-latch设计

门电路

门电路

总体分频器设计

总体分频器设计

我的电路设计总览

我的电路设计总览

输入与输出设置

输入与输出设置

vpulse设置(10G)

vpulse设置(10G)

输出波形(输入10G)

输出波形(输入10G)

输出频率(输入10G)

输出频率(输入10G)

vpulse设置(16G)

vpulse设置(16G)

输出波形(输入16G)

输出波形(输入16G)

vpulse设置(20G)

vpulse设置(20G)

输出频率(输入20G)

输出频率(输入20G)

输出频率(输入20G)

输出频率(输入20G)

楼主:
目前遇到的问题是:1G与10G的时候可以分频,2、3分频都可以做到,1G的时候还能是方波,所以未贴出来;10G的时候各节点输出已经不再是方波了。测16G和20G的时候已经不工作了。波形图如图。求大佬指点迷津,我该怎么调试此电路。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这个CML 分频器在这个工艺下 最快能到多少速度,你觉得16G不工作说明你认为这个电路在这个工艺下可以达到20G以上,是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CML 分频器在这个工艺下 最快能到多少速度,你觉得16G不工作说明你认为这个电路在这个工艺下可以达到20 ...

这个是N28工艺的,理论来说应该是可以调到20G,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调这个电路把他频率调上去,所以来请教了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