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仿真纹波和地弹时报错

楼主(2025-07-16):
在模拟电源非理想因素的时候,仿真报错“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(shorts)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”

如图,理想激励源V1,V2,V3分别通过1nH电感和1Ω电阻输出VDD1,VDD2和VSS,

当V1和V2的DC值相同时,就会报上述错误。如果V1和V2的DC值不同,则可以正常仿真。

查了相关资料,也没解释清楚是如何导致的。

网友A:
电路中的 1nH 电感在直流情况下可视为短路。当 V1 和 V2 的 DC 值相同时,它们通过电感连接后,相当于在电路中形成了一个由理想电感构成的短路环路。电路仿真器通常使用数值方法来求解电路方程,对于这种短路环路,会导致方程组无解或出现无穷多解,从而无法进行正常的仿真计算,进而报错,给其中一条支路多加一个1毫欧电阻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中的 1nH 电感在直流情况下可视为短路。当 V1 和 V2 的 DC 值相同时,它们通过电感连接后,相当于在电 ...

确实如此,感谢解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