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nfet工艺

楼主(2025-07-16):
求助大佬,怎样分别finfet工艺的source和drain?

网友:
没法分辨,和平面工艺的情况一样,S/D是完全一样的,就看你怎么连接,你连接那端是DRAIN,哪端就是D

网友A:
对称器件两端都是一样的,finfet对layout而言还是二维的,只是层次变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称器件两端都是一样的,finfet对layout而言还是二维的,只是层次变多了。

是你画的时候是平面来画,finfet怎么还会使平面工艺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