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随机一个数组,只要有两个0出现,在第三个0出现前必须有个1

楼主(2025-07-16):
如何写约束实现如下,随机一个数组,数组的值的范围是[0:5],只要有两个0出现,在第三个0出现前必须有个1,谢谢!

目前只能写出 foreach(array[i]) {if(i > 2) (array[i] | array[i-1] | array[i-2]) != 0;}   但是数组中运行的值不仅仅有0和1,还有其他值,所以这条约束就不大适用了。

网友A:
这种东西,AI不是更擅长么:class my_array;   rand bit [2:0] arr[];   int length;    function new(int len);     length = len;     arr = new[length];   endfunction    constraint value_range {     foreach(arr[i]) arr[i] inside {[0:5]};   }    // 不加复杂约束,后处理   function bit check_constraint();     int zero_idx[$];     foreach(arr[i]) if (arr[i] == 0) zero_idx.push_back(i);     for (int k = 2; k < zero_idx.size(); k++) begin       bit found = 0;       for (int j = zero_idx[k-1]+1; j < zero_idx[k]; j++)         if (arr[j] == 1) found = 1;       if (!found) return 0;     end     return 1;   endfunction    function void post_randomize();     while (!check_constraint()) void'(randomize());   endfunction endclass

网友:
deepseek 问出你的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东西,AI不是更擅长么:class my_array;   rand bit [2:0] arr[];   int length;    function new(int  ...

谢谢。问了AI了,也是这个结果,但是不大符合需求

网友:
我建议通过多次随机,然后挑选符合要求的数据出来。也就是ai给的方式。这种实现比较简单

网友B:
再一条约束把值圈死,应该就可以 foreach(xxx[i]) {xxx[i] inside {[0:1]};

网友C:
我提供个思路:你先正常随机,然后遍历这个array,找到第三个0,然后把这个0 replace成1 。然后counter置0 ,循环这个操作,直到array的尾巴

网友:
先随机出来,在根据规则进行后处理是一个好的思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再一条约束把值圈死,应该就可以 foreach(xxx) {xxx inside {[0:1]};

这个应该可以,我试一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提供个思路:你先正常随机,然后遍历这个array,找到第三个0,然后把这个0 replace成1 。然后counter置0  ...

谢谢,有这样考虑过。但是transaction中其实还有其他变量数组,当array中的值为0或者1,或者2时,同时约束其他值的随机,好像不能单独的修改这个值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有这样考虑过。但是transaction中其实还有其他变量数组,当array中的值为0或者1,或者2时,同时约 ...

但你可以分两次随机,先随机好这3N个数,然后来随机其他的由它们决定的其他值,这个类似于pre-randomize

网友D:
lenRange = 1000;//随机数组的长度
bit[2:0] curArray[$];
for(int i=0;i<lenRange;i++)begin
    curArray.push_back($urandom_range(0,5));
    if(i>=3)begin
         if(curArray[i-1]==0&&curArray[i-2]==0)begin
             curArray[i] = 3'b1;
         end
    end
e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enRange = 1000;//随机数组的长度
bit[2:0] curArray[$];
for(int i=0;i=3)begin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但你可以分两次随机,先随机好这3N个数,然后来随机其他的由它们决定的其他值,这个类似于pre-randomize
...

嗯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