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wait fork的作用范围

楼主(2025-07-16):
module test;

initial begin
  fork: b0
    #5 $display($time,, "thread1");
    begin
      fork: b1
        #250 $display($time,, "thread2");
        #300 $display($time,, "thread6");
      join_any
    end
  join_any

  test();

  $display($time,, "after call task");
end

task test;
  fork: b2
    #10 $display($time,, "thread3");
    begin
      fork: b3
        #5 $display($time,, "thread4");
        #40 $display($time,, "thread5");
      join_any
    end
  join_any
  wait fork;
  $display($time,, "after wait fork");
endtask

endmodule

这段程序,vcs的仿真结果是:
5     THREAD 1
10   THREAD 4
15   THREAD 3
45   THREAD 5
250 THREAD 2
250 After wait fork
250 After task call

300 THREAD 6

为什么wait fork会阻塞b1

网友A:
从你的结果看,并没有阻塞b1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你的结果看,并没有阻塞b1啊。

两条display是在250时间单位打印的,是b1执行完的时间

网友:
fork在那个层次的就会柱塞这个层次以及子层次。

网友:
wait fork会阻塞当前thread以及其子thread,你的代码
1. initial begin/end是一个thread,命名为thread_0
2. b0在thread_0, b1为thread_0的子thread
3. task不是一个thread,因此task test里的所有均在test被调用的thread里,即thread_0
4. 综上,wait fork wait的是thread_0的所有fork及其子thread,所以b1会被阻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