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请教一下关于阶跃响应的问题,为什么宏观看和用公式推不一样

楼主(2025-07-16):
拉扎维P484开关电路那一块,如p1
即图13.3对应图13.2b
我从公式角度分析,如p2,能推出图13.3得到的波形(零输入+零状态),但是我从宏观去看,理解不出那个波形,并且感觉有好多矛盾的地方,想请教各位佬!
宏观上我是这么理解的:
如果把阶跃那一时刻当成0
矛盾点1:在t<0,Vx=VOUT(我理解为此时RF上没电流了,因为C1断开,C2断开,理想运放输入电流为0,所以RF应该没电流)
但是理想运放特性又会把VX嵌入到地,那么此时VX到底是0还是VOUT呢?感觉很矛盾
矛盾点2:t=0+时,产生阶跃,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,此时Vx应该跟着Vin一样加个V,紧接着C2也同理,所以VOUT也应该看加个V,但是这么思考过来,图的结果不一样所以想请教各位,宏观的理解上是哪里错了呢?想不明白。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1、放大器正端接的是共模电压,不是0电平地。2、注意放大器的存在,VX上升,Vout是Av增益倍下降。

网友A:
理想电容是电压不突变,但你也要考虑这是无穷增益无限速度的理想运放,假如x点上升,输出就无穷大的负值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想电容是电压不突变,但你也要考虑这是无穷增益无限速度的理想运放,假如x点上升,输出就无穷大的负值了 ...

理解了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