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c下的温度系数

楼主(2025-07-17):
有大神帮忙看看吗?这个是mc仿真的带隙基准的温度系数,这个图是正态分布吗?这个指标做的可以吗,用优化吗?怎么优化?怎么让它分布的更均匀些?

网友A:
这是bg的温度系数?这么低?包含mismatch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bg的温度系数?这么低?包含mismatch?

是啊,是bg的温度系数,最大都到60了,很低吗?

楼主:
还有没有人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有没有人啊

温度系数不会是负的,所以均值的右侧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而左边不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温度系数不会是负的,所以均值的右侧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而左边不会

左边也没负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左边也没负啊

所以左侧不符合正态分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左侧不符合正态分布

那我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应该怎么改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我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应该怎么改呢?

mismatch太大...TC的均值太小...
至于怎么减小mismatch可以自己去研究,有助于你理解这个电路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ismatch太大...TC的均值太小...
至于怎么减小mismatch可以自己去研究,有助于你理解这个电路...
...

最多是BJT或RES要选温度系数小的,这是温度系数的mc仿真,不是输出电压的mc仿真,有什么mismatch问题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最多是BJT或RES要选温度系数小的,这是温度系数的mc仿真,不是输出电压的mc仿真,有什么mismatch问题啊 ...

你是觉得mismatch这个定义只针对输出电压吗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觉得mismatch这个定义只针对输出电压吗。。。

知道就给我讲讲呗,就是不明白我才发帖子问啊

楼主:
有没有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