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器件尺寸检查问题

楼主(2025-07-17):
为什么calibre LVS会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这么多位?我把版图里面所用到的layer都单独打开看了,管子上面也没有什么杂层盖在上面,也重新XL了器件,这些问题还是在,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?还请各位大牛看看,非常感谢!

网友:
检查一下线有没有接错

网友:
下面两个管子明显应该有线互接错了,上面那个如果没有杂层导致管子识别错误,那就是版图管子数量不够,你看看电路这点对对,目前按你发的图片就能看出这么多

网友:
下方两个管子的尺寸个数应该没有和电路对上; 版图(3:1)电路(2:1)
电路器件会根据性能微调,建议更新后,对照电路检查一下器件的参数是否正确

网友:
I9<3>这个器件某些finger的线必定是连到其他器件上去了

网友:
有模拟的兼职的设计和版图人员,微信:17621896534
平台网址:https://amiable-canary-s4d1x.mysxl.cn/
有模拟和数字兼职的项目,微信:17621896534
平台网址:https://amiable-canary-s4d1x.mysxl.cn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