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LDO

楼主(2025-07-17):
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LDO环路增益与其系统稳定性的关系。感谢感谢

网友A:
设计的时候,环路增益相位裕度phase margin是大于45度,增益裕度gain margin 大于10dB,系统能够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计的时候,环路增益相位裕度phase margin是大于45度,增益裕度gain margin 大于10dB,系统能够稳定。 ...

为什么环路增益变大会减小系统的稳定性

网友:
这与信号与系统有关吧

网友A:
1.闭环极点分布角度:环路增益直接影响闭环极点分布,而极点的位置决定稳定性(所有闭环极点在s平面左半平面),环路增益变大,闭环极点可能会向s平面的右半平面移动,稳定性下降。2.奈奎斯特图角度:环路增益增大,奈奎斯特图会向外拓展(奈奎斯特图远离(-1,j0)点且在其左侧系统稳定),可能会使得奈奎斯特图靠近甚至包围(-1,j0)点,稳定性下降。3.AM和PM角度:环路增益大,截止频率会向高频处移动,导致相位更滞后,AM减小,同样因为增益变大,-180度的相位对应的增益也大,故PM也变小。AM小于45度,PM小于10dB,趋向于不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闭环极点分布角度:环路增益直接影响闭环极点分布,而极点的位置决定稳定性(所有闭环极点在s平面左半平 ...

懂了懂了 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