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电荷泵怎么理解

楼主(2025-07-17):
(图片)

网友A:
有时钟时序图吗?以下是我对电路条件设置:VDD>Vth,pmos;时钟信号摆幅为VCK(等于VDD)。电路使用pmos,猜测目的是为了降低M61的压降,因此C7和C4的时钟时序是一致的,VDD1要保证C7时钟上升沿时处于截止状态,故M63的漏端电压理想电压值为VDD+VCK,故VDD1>VDD+VCK-Vd,Vd为p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导通压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时钟时序图吗?以下是我对电路条件设置:VDD>Vth,pmos;时钟信号摆幅为VCK(等于VDD)。电路使用pmos,猜测 ...

这里VDD1就是VDD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VDD1就是VDD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

VDD1比VDD低的情况也分析过,这种情况跟M63是一直导通(即M61直接连接成二极管连接)的效果差不多。M63的存在给输出帮助有限,因此是其他因素考虑才要加入M63,(一种猜测:通过M63限制电荷流通,减缓电荷流通速度,实现慢启动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