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无法新建library

楼主(2025-07-17):
从外部复制到虚拟机的文件,在cds.lib中确定地址后,library manager中没有显示,并且想新建时出现下图这个问题,应该如何将我需要的这三个文件导入library中呢?

网友:
cds.lib 写上这三个库就行了

网友A:
liabrary path editor里面右键添加地址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abrary path editor里面右键添加地址就好了

感谢,已解决。之前在cds.lib里输入了地址,但在library path editor里面没有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