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找出金属层伸入MOM电容的区域

楼主(2025-07-17):
我想写一个skill程序或者命令文件,用来找出金属层伸入MOM电容的区域,以避免影响MOM电容的电容值。
以下是我初步的想法:找出MOM电容的层,然后利用ABE API获取与金属层重叠的区域。
欢迎大家讨论并提出意见,谢谢!

网友:
do it ! just do it

网友:
感觉用drc来查是不是更方便,金属与mom识别层and一下,然后报出来

楼主:
想到一个问题 MOM CAP有不同金属层,能穿在其下方的 是别层金属,不知该如何做分辨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到一个问题 MOM CAP有不同金属层,能穿在其下方的 是别层金属,不知该如何做分辨.. ...

识别层应该也是对应每一层金属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