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不支持129层,如何办?

楼主(2025-07-17):
造成后续读LEF创建NDM库失败。难道直接删除掉LEF文件的129层数据吗?或者用RVT的LEF直接替换LVT的LEF?

楼主:
根据提示,已解决,修改TF文件,增加layer 129,原来TF没有定义这个层,但却引用了129层。
Layer                "129" {
                layer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129
                mask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""
                visi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1
                selec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1
                blin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
                col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"cyan"
                lineSty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"solid"
                patte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"blank"
                pit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
                default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
                min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
                minSpac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