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初学小白关于LCtank的vco的疑问

楼主(2025-07-17):
经典lctank的vco,因为不确定nmos的gm什么大小开始起振,故对尾电流(1-10ma)进行扫描,进行瞬态仿真,发现随着尾电流变大,有的情况能起振,有的不能,请问是仿真设置的问题吗,给了intial condition后可以稳定振荡,不确定是不是设计出了问题,请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A:
你的疑问是电流大于某个值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起振,有时候不可以吗?
一般仿真的时候好像是要设定一下的,要么给个上电的过程,要么仿真精度设的高一点,step设的短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疑问是电流大于某个值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起振,有时候不可以吗?
一般仿真的时候好像是要设定一下的,要 ...

我的计算下1ma的尾电流就可以完成自然的起振了,结果我一直往上抬尾电流的值,比如说4ma条件下可以从tran仿真(max step设置的是0.1ps,谐振频率是10GHz)里明显看到起振,但是电流变成3.9ma和4.1ma又是一条直线不动了,我试试加入上电的过程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的计算下1ma的尾电流就可以完成自然的起振了,结果我一直往上抬尾电流的值,比如说4ma条件下可以从tran ...

已经解决了,仿真时间刚好太短了,但是起振也花了大概10ns我感觉有点慢,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