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的温度系数

楼主(2025-07-17):
我做的是banba结构的带隙基准电路,如图是仿真的带mismatch和process的mc仿真,想问一下这个是正态分布吗?有什么办法能减小温度系数呢? 屏幕截图 2025-07-17

网友A:
曲率补偿,分段补偿,很多论文里都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曲率补偿,分段补偿,很多论文里都有的

如果不做高阶补偿,还有能优化的空间吗

楼主:
顶顶,有人能讲清楚这个事情吗?跪求各位大神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顶顶,有人能讲清楚这个事情吗?跪求各位大神啊

优化运放

网友:
这个显然不是正态分布啊,横坐标是温度系数吗?减小温度系数有很多方法,比如加二阶补偿,优化电阻阻值

网友:
kurtosis:分布的胖瘦,
skewness: 分布是否对称,往左偏还是往右偏。高斯分布时为零
重要的是,您这个分布已经不能简单的run 比如100个sim,得出均值和方差,然后直接计算3 sigma 或5 sigma,您应该用一些有machine learning的工具来更精准的昨蒙特卡洛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