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的保护电路

楼主(2025-07-17):
下面的线路图是我在逆向一款LDO芯片中的一个模块,输出是控制LDO系统开启或者关断,有没有大佬认识这是什么模块,给小弟讲解一二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POR吗?看看电容尺寸是否较大或许靠电容设定延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OR吗?看看电容尺寸是否较大或许靠电容设定延迟

感谢您的解答,这三个电容加起来总共是7pF左右

网友B:
像是过温保护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是过温保护的样子

你好,过温保护、欠压锁定的我找出来了,不是这个模块

网友C:
看着是一个POR,上电时靠电容充电设定一个延迟后释放信号打开LDO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着是一个POR,上电时靠电容充电设定一个延迟后释放信号打开LDO

感谢您,经过仿真验证了就是P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