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251的ADE artist的license求助

楼主(2025-07-17):
ic251从原理图点击创建ADE artist,显示没有license,并且需要在.cdsinti文件里面添加一段话。有大佬知道license的名称是啥吗(我自己会改license.dat文件,只要知道名称就行)(最好是和artist有关的license以免后面仿真跑不起来)?以及需要在.cdsinti文件里面添加那些东西呀?

网友A:
FEATURE Virtuoso_ADE_Artist cdslmd 2400.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SIGN2
FEATURE ADE_Artist cdslmd 2400.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SIGN2

网友B:
动作够快,IC251装在哪个系统上?

网友C:
直接缺啥feature加进去就好了呀,CIW会告诉你缺啥的
FEATURE Virtuoso_ADE_Artist cdslmd 2400.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SIGN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作够快,IC251装在哪个系统上?

rocky8.10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缺啥feature加进去就好了呀,CIW会告诉你缺啥的
FEATURE Virtuoso_ADE_Artist cdslmd 2400.000 permane ...

我的之前的CIW报错如下,我挂了一个大仿真展示无法重启,跑完之后我再试一下这个license。我之前CIW报错窗口如下

ERROR (ELI-00131) License check out failed for tier 'Artist'. Ensure that this tier is defined in the 'license:adeMaestroCheckoutOrder' variable in your local .cdsenv file.
WARNING (ARTIST-2039): No license available to run 'ADE Artist'. Check the license setup for a valid license and try again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之前的CIW报错如下,我挂了一个大仿真展示无法重启,跑完之后我再试一下这个license。我之前CIW报错 ...

啥仿真,仿真的啥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EATURE Virtuoso_ADE_Artist cdslmd 2400.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SIGN2
FEATURE ADE_Artist  ...

已解决,已设为最佳回复。第一次尝试悬赏的功能,不知道积分是否已经发给你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rocky8.10系统

rocky8.10起ADE和之前的rhel7有什么差别吗,我的RHEL 8.10上所有版本的ADE启动就卡死,报下图的错误

网友:
太牛逼 了,大佬啊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ocky8.10起ADE和之前的rhel7有什么差别吗,我的RHEL 8.10上所有版本的ADE启动就卡死,报下图的错误

我们有一台服务器正好是 RHEL8.10 , 也是刚安装的IC251 ,我试了一下打开一个maestro ,不管是用 ADE Explorer 还是用 ADE Assembler 打开都是正常的,不会卡死。

网友:
把一个maestro 用 ADE Artist 打开的时候, CIW里会明确地提示你缺哪个 license feature,加上即可。如果实在没有提示,你还可以把固定的license 文件添上头部,然后真的用一个 lmgrd 进程带着 log 文件拉起来,再改了 .bashrc 里关于cadence 读取license 的设置,从读固定文件改为读取某个主机上的某个lmgrd 进程的监听端口号的形式,然后再在 lmgrd 进程的 log 里看软件请求的是哪个具体的 license feature 即可。

网友:
In IC251, use virtuosoMP instead of virtuoso. It is much faster.

FEATURE Virtuoso_MP_Enable cdslmd 2400.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SIGN2=0

网友(2025-10-25):
大佬251如何破解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EATURE Virtuoso_ADE_Artist cdslmd 2400.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SIGN2
FEATURE ADE_Artist  ...

Please share the generic lincence for IC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