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麻烦问一下大家我这里用tran仿真求噪声系数有什么问题吗

楼主(2025-07-17):
我这里使用transient noise然后对输入和输出的结果进行fft频谱分析,但是得到的结果输入的SNR比输出的SNR小这么多,极其严重的错误,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?

网友A:
你这是当ADC仿呢。。你自己看你频谱的SNR啊,输入40dB左右,输出30dB左右,噪声系数就是10dB,不是挺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当ADC仿呢。。你自己看你频谱的SNR啊,输入40dB左右,输出30dB左右,噪声系数就是10dB,不是挺正常吗 ...

输入40dB,输出30dB好像图里也没有吧,这个是接收机的仿真,pnoise仿出来有点大我就想用tran仿真验证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输入40dB,输出30dB好像图里也没有吧,这个是接收机的仿真,pnoise仿出来有点大我就想用tran仿真验证一下 ...

频谱上主tone和底噪的差值就是snr啊,能看到个大概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频谱上主tone和底噪的差值就是snr啊,能看到个大概啊

也就是说只能看到大概数据没办法得到具体数值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只能看到大概数据没办法得到具体数值吗

频域仿pnoise能看到,时域你就自己写公式呗,把信号附近的底噪积分一下再求平均,和你的主tone比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频域仿pnoise能看到,时域你就自己写公式呗,把信号附近的底噪积分一下再求平均,和你的主tone比一下 ...

我就是感觉pnoise仿出来有点偏大了所以想在时域仿真看一下验证一下对错的,那也就是说这里的snr是错的不需要看,然后信号附近的底噪大概看几个频率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感觉pnoise仿出来有点偏大了所以想在时域仿真看一下验证一下对错的,那也就是说这里的snr是错的不 ...

积分,不是看几个点,就是因为点噪随频率在漂,所以需要积一段频率。这个无所谓的,你实际信号要是10MHz带宽你就积10M呗,100M就积100M,也差不了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