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candence中打开一个schematic文件出现这样的报错

楼主(2025-07-18):
在candence中打开一个schematic文件出现这样的报错:the following masters are used in this cellview, but cannot be found in your search path。
检查后发现这个schematic中缺失的模块,和这个schematic在同一个library中,并且也有symbol,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?

楼主:
更新引用库后也没有解决

网友:
缺失的模块在XDM_BOOST这个库里,不在REGROUP

网友:
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schematic里面器件的library没改吧

网友:
試試
Edit --> Relpace
Search for libName == XDM_BOOST
Replace With libName REGROU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