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uplicate subckt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

楼主(2025-07-18):
请问,跑完lvs会弹窗LVS runtime errors and warnings,一般这种是什么原因引起怎么处理,如果不处理会有什么后果

网友:
当你的网表不是有单一工具一次性生成时,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比如一个项目几个人干,每个人提交各自所负责部分的网表,再合到一起。那么可能多个人的网表中都包含INVX1这个单元。

网友:
subckt 重复定义了

网友:
warning 可能是重复定义了网表,error 可能缺失部分网表什么的  自己添加就可以了 一般为缺失数字stdcell网表,也有可能缺失模拟网表 去pdk里面试着添加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