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IC251里面的animateprivew要怎么配置才能用啊

楼主(2025-07-18):
请问下IC251里面的animateprivew要怎么配置才能用啊

网友A:
IC251是原生自带了animateprivew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251是原生自带了animateprivew了吗?

安装以后tools目录下已经有了。就是不知道为啥没有自动挂载,也没有找到相关的DOC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安装以后tools目录下已经有了。就是不知道为啥没有自动挂载,也没有找到相关的DOC ...

感觉vrituoso启动的时候已经加载了这个,尝试重新load ile文件的时候,会报函数重复定义,那就证明已经默认调用了。只是看不到界面,不知道为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vrituoso启动的时候已经加载了这个,尝试重新load ile文件的时候,会报函数重复定义,那就证明已经默 ...

对啊,好奇怪,不知道是不是要打开什么选项还是设置什么变量。找了一圈找不到

网友:
我也没找到,lz找到了吱一声

网友C:
自带的很低端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带的很低端吧?

应该比网上的高端吧,毕竟收购了,应该是新版本的

楼主:
看样子是没戏了

网友D:
LZ还没解决吗?我感觉可能得等hotfix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还没解决吗?我感觉可能得等hotfix

显然没有啊,能解决就不在这里顶了

楼主(2025-10-15):
对比旧版本的Animate之后发现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251自带的版本如果只挂在原来默认的.ile文件实际上只有97个function,而原始版本里面有313个,所以不能使用应该很正常吧

网友:
打了补丁的isr1和isr2能用animate吗

网友:
IC25.1 ISR2 今天剛發布
誰可以分享ISR2???

网友:
实测IC251 ISR2也没办法用。

我试了IC231去用IC251 ISR2自带的animate,不行,但是如果load Animate独立软件的ile,schematic就有animate窗口。
我试了IC251去用自带的animate不行。load Animate独立软件的ile也不行。感觉IC251还不支持自带加载animate

但是IC251如果用animate24年的软件,原理图是可以有animate窗口的,但是一直显示"not running"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