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工艺库命名规则

楼主(2025-07-18):
求教一下各位smic标准单元库名字含义和库的选择。
论坛上已有前辈IC库命名规则和选库方案scc55nll_hd_pmk_hvt_ss_v1p08_125c_basic - 后端讨论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讨论过一些:
大致可以如下命名。
scc<process node>_<density/speed>_<type>_<threshold>
其中小弟对一些<type>还不清楚(目前处于application阶段,所以我也没有包,故没有datasheet查阅),BASE、ECO、PMK的含义比较明确,想请教一下LPK、PEK是什么具体类型呢?其中stdcell的作用?

谢谢!

楼主:
自己来补充一下吧,目前只大概了解到了PEK库。PEK库就是在BASE库上的标准单元驱动能力上的扩展,也就是相同Track Gatelength和pitch的情况下,stdcell单个面积增大,来实现drive提升。从命名方式来看的话,有两种,一种是增加V,典型的BUF和INV,BASE可能只有V0-V16,但是PEK补充了V40,V48等;第二种就是相同V,但是增加了一个后缀T,面积仍然变大,例如BASE中有<cell>V16,PEK中有<cell>V16T。LPK暂时还不确定

网友:
谢谢楼主提供资料

网友(2025-09-11):
蹲一个,想知道PEK/PMK/PPK的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