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

楼主(2025-07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vcm 是什么产生的,如果是 片内LDO 产生,负载接一个大电容是正常的,我的理解是 电容也是需要一直充电的,device本身会导致漏电,Q电荷在变少,从而VCM的幅度在变化;另外比较器每次做比较的时候,会有kickback ,你的 Vx/Vcm 也会收到影响;

理论值,只能做参考,实际电路的supply上的ripple, gnd上的bounce, 都会有影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