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跑ATPG报了error R24:Unable to infer output of chain 2 for unload compressor

楼主(2025-07-18):
这种错误如何解决

楼主:
一开始有EDT无OCC,ATPG可以pass,做第二版加上OCC,EDT相关设置没改,ATPG就过不了了。现在把OCC的设置屏蔽掉,和第一版相比应该只有RTL不一样,多了一些OCC电路,ATPG还是过不了,两版compress.spf文件都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一开始有EDT无OCC,ATPG可以pass,做第二版加上OCC,EDT相关设置没改,ATPG就过不了了。现在把OCC的设置屏 ...

应该算是解决了。在设置压缩链的时候有一个set scan compression configuration命令,加上参数-xtolerant high可以规避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