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电路版图要加prboundry吗

楼主(2025-07-18):
模拟电路版图要加prboundry吗,还是说一个大电路里面每个小模块不用加,整体电路的版图要加?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

网友:
基本不加,看公司要求吧

网友A:
加上呗,万一密度搞不过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上呗,万一密度搞不过呢

加prboundry对过密度有帮助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加prboundry对过密度有帮助吗?

drc check density 有三种设置option :
如果有prboundry 按prboundry的起始位置开始check 按step 移动检查。
如果没有prboundry DRC 会按design的bBox 大小(即所有shape的最外框边界)开始check desity。

另一种是用户指定好范围check。
prboundry 框的位置还是有影响的,起始位置跟顶层的调用的位置尽可能保持再step的整数倍上,这样底层check 的density 与top 层的check 环境才能相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rc check density 有三种设置option :
如果有prboundry 按prboundry的起始位置开始check 按step 移动检 ...

哦哦,drc rule里有这个开关是吧,这倒确实会对过density有帮助。不知道丢到foundry之后foundry检查密度的时候能不能要求他们同步修改

网友:
check density 按check window 大小step 移动检查的。check window 的起始位置变化就会影响density的结果。最终还是会按TOP level pass 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