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中该报错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25-07-18):
Net "gnd" shorted to net "gnd!"

网友A:
gnd和gnd!是两个不同的名字,不能标同一根线上。调用analogLib库中的gnd单元得到的net名是gnd!,它上面也不能标gnd或者放名字叫gnd的pi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nd和gnd!是两个不同的名字,不能标同一根线上。调用analogLib库中的gnd单元得到的net名是gnd!,它上面也不 ...

*Error*   in the Design Variables.  AEL's message:  data type error:
          "Id" of type list - not supported in AEL
能再问一下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*Error*   in the Design Variables.  AEL's message:  data type error:
          "Id" of type list - ...

这个不知道做了什么,光从写提示看,好像是 AEL表达式(器件的Property)中用了Id 一个变量,而Id是一个li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