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dsinit初始化问题

楼主(2025-07-19):
在启动目录下,添加了.cdsinit文件,写入了一些virtuoso启动时的初始化配置,但是奇怪的是,我框选的几条在有的版图和电路里面实现不了,有的版图和电路又可以实现,其他我没框选的在任一版图中都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。按理说virtoso启动时,.cdsinit 文件就应该加载完成了呀,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差异吧?是我哪个地方写错了嘛?还请大神指导下,感谢!

网友A:
你的CIW界面上会有ERROR或者warning信息吗

网友B:
可能和.cdsenv 文件里的初始化配置有冲突

网友C:
大概率是跟.cdsenv 文件里的初始化配置有冲突,建议把.cdsenv文件里的对应设置也改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CIW界面上会有ERROR或者warning信息吗

没有error,警告也不是关于这个方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和.cdsenv 文件里的初始化配置有冲突

但是.cdsenv文件一般是放在home目录下的,我把自己home路径下的删了,也就是说我的virtuoso初始化环境配置文件只有启动目录下的.cdsinit 一个文件。难道virtuoso还加载其他目录下的环境配置文件吗?这个我也不太懂,还请您指教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概率是跟.cdsenv 文件里的初始化配置有冲突,建议把.cdsenv文件里的对应设置也改一下 ...

home 下的.cdsinit文件我删了,我的virtuoso初始化环境文件只有启动目录下的.cdsinit 一个,virtuoso启动时还会加载别的环境配置文件嘛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.cdsenv文件一般是放在home目录下的,我把自己home路径下的删了,也就是说我的virtuoso初始化环境配 ...

软件安装目录也会有,优先级一般是 启动目录>home目录>软件安装目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软件安装目录也会有,优先级一般是 启动目录>home目录>软件安装目录

也就是说virtuoso启动时最先执行安装目录下的.cdsenv文件,如果home/启动目录下有.cdsenv就把前一级的.cdsenv覆盖掉。那我现在的情况就是,.cdsinit 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和安装目录下的.cdsenv中的内容发生了冲突,我需要找到冲突的地方,保存一份.cdsenv文件到启动/home目录下。那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为,启动virtuoso是先执行.cdsinit,后执行.cdsenv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virtuoso启动时最先执行安装目录下的.cdsenv文件,如果home/启动目录下有.cdsenv就把前一级的.cd ...

是的

网友:
你可以试下这样,将所要设置的全部设置了,然后在这里点击保存到根目录下.cdsenv,看看重新启动后是否跟你设置的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