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65 数字库

楼主(2025-07-19):
这些数字库命名是什么意思,BC是best corner的意思吗,后面的数字是电压和温度吗,那WCZ,WCL,LT1,ML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T的用语:WCZ(worst case with zero temperature)、WCL(worst case with low temp -40 degree)、LT(low temperature, 通常FF corner)、ML(max leakage, 通常是FF corner+high temp)等,大致如此,但以其文档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