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佬们pdk如何转成华大(aether)可以使用的格式?

楼主(2025-07-19):
大佬们 请问pdk导入进去以后没办法使用 该如何转换呢?有的层次可以有的层次不行,器件调出来就是空白。

可以指个路么?

网友A:
这种 没办法 把 。 数据 加密 了 不兼容 。

网友:
epdk是九天自己做的,不是什么工具简单一转就能用

网友:
如果只是版图pcell的话  用aether2024 自带的plm做一个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 没办法 把 。 数据 加密 了 不兼容 。

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 没办法 把 。 数据 加密 了 不兼容 。

ok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