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启动分析

楼主(2025-07-19):
各位大佬:

bandgap原理如图,有仨个问题

Q1:启动电路怎么工作?电压VA,VB,VC和D、E、F支路作用?
Q2:1.8V电源电压下PSR降低,是什么原因?
Q3:没有start模块也能工作

谢谢~

网友A:
maybe many mosfets is not in saturation region under VDD=1.8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ybe many mosfets is not in saturation region under VDD=1.8V

大佬:
PSR倒是其次,主要是这个启动电路怎么起作用的,我的基础差,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是反提电路吗

楼主:
看上去是注入电流的路子

网友B:
Q1:pu高电平时,pub低电平,3.7k电阻和二极管PMOS导通,产生VA,VB,VC 通路上靠电源的PMOS管导通偏置电压;漏极VA,VB,VC的PMOS管也导通,提供启动电流;启动后PUB应该会升高断开启动电路;
Q2:Iptat相关电路经过反馈给BG提供了预调整工作电压,该部分反馈电路对系统工作电压有要求,可能1.8V时反馈回路增益减小,导致PSRR变化;
Q3:有它一定可以工作,没有它不一定不工作,有它应该是保证完全可控。
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1:pu高电平时,pub低电平,3.7k电阻和二极管PMOS导通,产生VA,VB,VC 通路上靠电源的PMOS管导通偏置电压 ..

Q1:pu高电平时,pub低电平,3.7k电阻和二极管PMOS导通,产生VA,VB,VC 通路上靠电源的PMOS管导通偏置电压;漏极VA,VB,VC的PMOS管也导通,提供启动电流;启动后PUB应该会升高断开启动电路;
--pub是pu的反相,启动后不会升高,按理说不要红框里面的电路也能启动,
我不清楚红框里电路的作用,我的理解是:正常工作时/启动后bg_pd电压正常,会打开红框电路,把左边电路栅极电压抬上来,从而使左边电路电流为0

Q3:另外怎么仿真0简并点状态?这种自偏置结构我没有看到这种仿真方法
我想对比没有启动电路,BGR不正常工作的状态,因为现在把启动电路关掉,还是能工作

网友:
1)1.8V应该还可以用类似结构;
2)没研究过0简并点,理论上肯定存在,直觉感觉spice底层算法上的某种初始点猜测和步进控制可能跳出了这个0简并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