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贴:TSMC28nm pdk工艺库相关问题

楼主(2025-07-20):
遇到的问题:在安装完TSMC28nm的工艺库之后,(例如)打开nch_18_mac cell中的layout view,可以正常看到mos管版图,但是insert nch_18_mac layout view使用的时候,显示一个白色的框框,q这个框框可以看到parameter参数,报error:Cannot find ecaluator for Pcell superMaster design tsmcN28/nch_18_mac/layout,尝试过attach工艺库,没有作用,请问有大佬知道原因吗?

nch_18_mac layout view

nch_18_mac layout view

nch_18_mac parameter参数

nch_18_mac parameter参数

error

error

网友:
at the installing process, you had to choose options like below.
1) Cadence Only (PCell)
2) Synopsys,Mentor Graphics (PyCell)

did you select 2?
in my case i was the same case with you, so install again with (1) option.
then it was solved.

网友:
thanks for letting us know

楼主:
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