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报错

楼主(2025-07-20):
innovus提出来的网表和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做lvs报错,我按照报错去看了电路图和版图对应的线但是没有发现问题,
80多个错全都是这个类型的,而且我的原理图没有ICV_7这个模块,版图把两个标准单元合成ICV_7了,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

.SUBCKT ICV_7 1 2 3 4 5 6 7 8
** N=8 EP=8 IP=10 FDC=10
*.SEEDPROM
X0 1 2 3 4 5 6 OAI2BB1XL $T=-3300 0 0 0 $X=-3730 $Y=-400
X1 7 6 4 8 INVXL $T=0 0 0 0 $X=-430 $Y=-400
.ENDS

网友A:
版图ICV_7的网表中没有电源和地,查查版图电源和第连好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图ICV_7的网表中没有电源和地,查查版图电源和第连好了么?

找到问题了,是innovus布局布线的时候把网表里面内部的连线也打上M2TXT Label了,LVS把这些label当做输出了而原理图没有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innovus布局布线的时候把网表里面内部的连线也打上M2TXT Label了,LVS把这些label当做输出 ...

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,不想一个一个label去删

网友:
全部选中 剔除掉其中的输出信号删掉被 这是最笨的方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,不想一个一个label去删

GDS导入后LVS通不过,layout比source多了4个port - 后端讨论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,不想一个一个label去删

shift s  选择lable 或者 pin text  收索到他的名字 全选  一起替换或者删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