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HEL8.10下ADE无法启动并卡死整个Virtuoso

楼主(2025-07-21):
RHEL8.10系统安装ICADVM201/IC231/IC251最新版本均出现ADE Explorer/Artist等打开即卡死整个Virtuoso的现象,稳定出现非随机发生。其中IC251启动任意ADE工具卡死一段时间后会整个崩溃退出,退出前CIW提示的问题如下图。安装的SPECTRE版本为24.1最新Hotfix。
Cadence社区有两条相同问题的记录,[1]提到是系统配置问题(system config),但没有具体指出是哪里,Cadence支持账户启用2FA以后去提Ticket太麻烦了,先来这里问一下。有其他帖子提到字体不全,目前75dpi和100dpi字体均已安装,问题未解决。有无遇到相同问题的能够定位原因?

[1] https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 ... orer-can-not-launch
[2] https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 ... /adexl-not-starting

网友A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468428-1-1.html
参考下这个
   一、所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先查看一下自己的主机名(在命令行上写hostname)是否与这两个文件中的主机名一致,不一致改一下主机名即可解决全部问题,打开ADE不会报错并且wavescan还可以正常使用,
文件1:/etc/hosts文件中的localhost.localdomain
文件2:/etc/sysconfig/network文件中的localhost.localdomain

网友:
检查一下依赖库,看有没有没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468428-1-1.html
参考下这个
   一、所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先查看一下自 ...

正解

网友:
刚刚试过了,二楼正解。我这边ADE也不卡了。以前是第一次打开卡半天,后边才不卡。

网友:
also make sure turn off firewall dues to icrp/lscs communicates via many random tcp ports

楼主:
问题解决,确实是主机名解析的问题,但和以前的情况不太一样,我们新的机器都启用了IPV6协议栈,导致默认连localhost或者主机名使用的是IPV6地址,现在看Cadence的软件对IPV6支持有点问题,把/etc/hosts里面::1 localhost那行注释,再增加一行  127.0.0.1 主机名  ADE就可以启动了。

列几个关键词方便后来人搜索 Timed out 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launched beanstalkd process - nil DEBASE-102079 axlDataTrigg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