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IC,自偏置运放,使用输出做自偏置的运放,带隙基准

楼主(2025-07-21):
1111

1111

大家好,我想请教一下,这种用运放的输出直接接回偏置电路的怎么理解呀,偏置M14,M15,M16,M5,这些应该怎么设置宽长比呀,有点不是很能理解。可以给我详细分析一下么?

网友A:
就是正常设定啊 你根据右边BJT产生的电流然后给到运放,你想尾电流是多少你自己设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正常设定啊 你根据右边BJT产生的电流然后给到运放,你想尾电流是多少你自己设定啊 ...

M14的栅端不是直接接了Vout吗?这个是反馈吗?我在调的时候发现有点难调,因为vout直接接M14这一点不太能理解

网友:
对啊 M14就是电流源啊,那你vout还直接连接到bjt那里的电流源啊 不是一样的吗
没搞懂哪里难调,只要你bjt那里的pmos尺寸定了 这里的就是一样的除非电流镜按比例变化

网友:
M14就是一个电流源,电流大小实际上是由最右侧的bandgap core决定的,至于startup电路个人人为IN端是一个pulse信号,注入电流后IN就拉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