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后PTPX功耗分析

楼主(2025-07-21):
求助:我现在不能进行后端的布局布线,只做到了综合部分,我现在想用PTPX进行功耗分析,但是综合后存在hold违例,可以进行time-based power analysis吗?进行功耗分析的fsdb文件使用rtl产生还是用综合后的网表产生?如果用综合后的网表产生,存在hold违例的话是否可以不进行带有延时的vcs仿真?请各位指教

网友:
1.如果不布局布线,无法得到寄生参数,得到的功耗不准确。
2.后仿功耗如果选择time-base模式,得有后仿波形。
3.时序问题不会影响vcs仿真,可能会影响function

网友A:
没有延时的vcd 那功耗不会大死
可以用综合工具吃前仿VCD+RTL去评估
或者用joules评估

网友:
可以,read_fsdb -zero_delay,比直接评估RTL的参考价值高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延时的vcd 那功耗不会大死
可以用综合工具吃前仿VCD+RTL去评估
或者用joules评估 ...

用RTL做功耗分析还不如不做,差几倍,太误导了。